三星R428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3-11-22):
朋友发来一块三星R428的主板,说是不亮机,触发后电流到0.4不动,在他手上换过新的南桥,故障一样。我接手后接电流表待机电流0.01正常,于是上电触发电流确实到0.4A不动了,很明显CPU没工作,于是拿下CPU,上假负载测量CPU工作条件,时钟正常,内核电压1.5正常,基准电压0.7正常,电源好信号和复位是0V很明显是不正常的。接下来要重点追查这两个信号,按照英特尔的上电时序CPU的电源好信号是由南桥在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收到EC发过来的KBC3_PWRGD(所有电压电源好信号)和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3_CPU_PWRGD(CPU电压电源好信号)后,在南桥内部逻辑相与产生CPU1_PWRGDCPU(CPU工作电压电源好)给到CPU的,接着产生PLT_RST#给到北桥,北桥在供电时钟电源好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发出CPU复位。实际测量EC发出的KBC3_PWRGD和CPU电源管理芯片TPS51620发出的VRM3_CPU_PWRGD都已正常产生,由于板上没有标识又没有点位图只能大致判断南桥是正常收到了这两个信号的,按理说南桥是应该要发出CPU 的电压电源好信号的。其实查到这里还有一个条件忽略了那就是南桥的14M时钟(还得谢谢同事的提醒),南桥没有时钟是不会有下一步动作的。接着查到时钟芯片的第5脚是给南桥提供14M时钟的,上电用示波器测量为无规律的闪波不正常,再测时钟的开启脚63脚为0V,原来是开启信号都没有。三星R428采用的是PM45的芯片组,时钟开启是由南桥发过来的3.3V高电平。而南桥在收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3_CPU_PWRGD后就会发出 CLK3_PWRGD去开启时钟。现在既然没有这个开启信号,我就手动给它加个试试,从别地方飞了个3.3V给时钟芯片63脚后,再次上电测量为0.7V,很明显被拉低了,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时钟芯片拉低了还是南桥拉低了,于是拆掉时钟芯片再次测量还是为0V,现在清楚了是南桥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既然南桥的供电都满足了,没发出这个信号就有两个原因了,一个是南桥问题,一个是南桥有空焊,因为朋友说过是换的个新南桥,就暂时排除了南桥坏的可能。重点怀疑南桥有空焊的可能,于是装上时钟芯片后用手按着南桥再次按开关开机,电流上到了0.6,测量时钟芯片的63脚有了3.3V,5脚用示波器测量标准的14M,测PLT_RST#也有了3.3V。哈哈,原来问题就在这里!上BGA 加焊南桥后,正常亮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刚好有台一样的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本子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好像是33M的时钟没有会造成没复位,14M的不知道会不会,你这个是整个时钟不工作,并不能说明南桥没有14M就不会复位

网友:
能不能加上标点符号啊、看到头晕都没明白、

网友:
我这个是有时候按开关得按好几次才能开开

网友(2015-03-26):
思路这么好

网友:
可见上家也找到问题了,就是手工差了点。

网友:
楼主朋友焊工有待加强啊

网友:
老的贴也看看  思路很好

网友:
一样的问题,按楼主思路去查查

网友(2015-08-08):
正好有一台,受启发了。

网友:
好假,明明就只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8-11-15):
楼主思路清晰,如果再上点图,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