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 FF, 00 00 ERRORS

楼主(2013-11-23):
FF FF, 00 00 ERRORS
    I WAS FACING PROBLEMS THIS LONG WAY BUT I DONT HAVE ANY sollution PLS HELP ME
INTEL 945, DG31, 41.ALSO PLS HELP

pls any one he

网友(点评):
印度搞维修的,看这桌子

网友:
945的那个,没有复位的话,就是那个绿板。换右上角的IO就好。下面的两款,看着像C61. CPU,桥挂的多呀

网友:
老外也来咱论坛啊,用的工具也是中国制造!你这几块板都是不跑码!需要进一步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诊断卡看不习惯。

网友:
怎么看着这跑马版那么别扭那

网友: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需要大家帮助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英文看不懂~~~估计是不跑马吧~~~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No reset it, is that the green plat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IO,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two, looks like C61, CPU, hanging bridge over

网友:
基地越来越强大了,老外也跑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SORRY,我的英语很差,你的不跑码我该怎么跟你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 reset it, is that the green plat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IO,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

IT IS  945GCNL 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 IS  945GCNL M/B

CPU OK
BIOS CHANGED
RAM  VOLT OK
VRM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