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进logo 以后就掉电

楼主(2013-11-22):
求大神帮助
华硕

网友:
之前是进水 +别人维修过的

网友:
在我拿到手之前,还是可以进系统的。我网线插头插进去就突然地掉电了,然后就进LOGO 就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客户就说是所有的USB 口都不能用,我测试了USB 插上鼠标指示灯有亮,说明5V 有供电。我想下载个驱动精灵,看看能不能省事的。结果网线插上去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就掉电,在开也是进logo就掉电。求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