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跑C1 高手飘过

楼主(2013-11-22):
这两个月生意特别淡,到中午了都没东西修,14点同行拿来一片技嘉GA-78LMT-S2主板说是跑C1 他换过CPU和内存还是一样问题,板放下他就走。
说晚上修好再过来拿。跑C1技嘉板BIOS容易出问题马上想刷的冲动。还是测一下先吧,量主供电1。5V /0。75也有管理总线3。3V再测VDDSPD无电压,
好修啦发现内存边看到烧断了 。从后面找3。3V飞线就好了。最好拿黑胶布封好就行了。跑码亮机

网友:
没看到哪里烧断了呢?内存怎么飞了个3.3V的电压呢?

网友:
3.3V是SPD芯片供电,类似主板的BIOS。
不过楼主能快速修复,可见功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SPD 3.3v才正常。漏铜那里面肯定断了

SPD供电线烧的很多,我这种菜鸟都见过3次了,修起来也简单,只要补线或者飞线就能修好

网友:
供电烧了,只有飞线了

网友:
嗯 少个供电

网友:
难道缺电压

网友:
鼓励原创

网友:
SPD的3.3V供电

网友:
恩恩   菜鸟学习一下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都试过一次,

网友:
楼主很仔细。一般不好接就飞线过去。

网友:
这几天修了一个挡D4和E0的也是内存背面有断线   飞线解决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不过一般主板拿来我都是先目测的……

网友(2014-09-12):
在没有断线的情况下飞线修好感觉没意义,找到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
设计走线太窄,电流过大烧断路。应该是通病。

网友:
今天修到了,是236脚飞线

网友(2016-01-24):
樓主果然夠冷靜,佩服

网友:
通病,经常修到

网友:
华硕的我修了几个技嘉的没有遇到

网友(2016-10-15):
修好就行,

网友:
通病啊,我的也是这样的无3.3v  飞线搞定

网友:
看来这个内存供电很容易烧断~修板子要留意了~

网友:
今天早上接了一块与楼上的板一样的问题,也是在烧同一个地方,飞条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