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关机重启有人修到过没

楼主(2013-11-22):
A1278 关机重启有人修到过没  按开关三秒可关死,点关机变重启,MAC  WIN7 都 一样

网友:
苹果的??这个还真没搞过!!!!!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兼容那

网友:
这个就没看懂你前面那个字母加数字是啥东东、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过有黑胶拆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是不是没插cmos电池;把电池插上看看

网友:
具体还是按照时序查吧,感觉不好弄

网友:
苹果到是搞过只是换屏啊。主板没有搞过

网友:
关机变重启 一般都是网卡 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