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3-11-22):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的主板 型号是GA-P35-DS3L    供电正常 就是不跑马   掉电重启  一直这样    CPU座旱过  不好使  会不会是bios程序的 事 求组

网友: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 请尽快回复我  谢谢

网友:
用排除法    有可能是网卡坏掉了

网友:
先刷BIOS,在做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刷BIOS,技嘉主板bios资料坏的多。

网友:
我以前有一块刷bios好的,2块加焊南桥好的,都是技嘉的,

网友:
一般技嘉的板子都是双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你可以把那个副BIOS去掉试试

网友:
果断拆掉串口芯片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  就换掉南桥旁边822  272  不行再换CUP旁边的IO旁边的

网友:
不跑马的原因有很多的   慢慢的按照时序查吧 按照不跑马的流程检修吧

网友:
不明白你的故障具体是什么,请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思路?华硕的才换排阻吧!!!

技嘉就不用换?技嘉主板也坏的多

网友:
我有遇到过是换IO就好了

网友:
CPU 座和
IO 可能性大

网友:
主板在楼主那里,怀疑哪里就修哪里,只是猜测不动手是修不好主板的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就查I/O咯    在不行的就是桥出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