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规格的电容?

楼主(2013-11-22):
100 63A 5D4 是什么规格类型电容
10 50S 5Z6

网友:
是坦电容把

网友:
通电测电压是多少。
用大一点的电容替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100uf 6.3A

网友(点评):
100U 6.3V

网友:
10 50s是什么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 50s是什么电容 这个怎么解释

10后没有标识,就表示10Pf,是用在高频电路上的,做交联、旁路、滤波、振荡用。     50s就是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后没有标识,就表示10Pf,是用在高频电路上的,做交联、旁路、滤波、振荡用。     50s就是50V

正解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电容,这叫什么电容 ?

网友:
主板是用不到耐压50V的电容的

100UF  6.3V

10UF 5V

网友:
看不懂 不过楼上有回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