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了怎么风扇都还在转,电源指示灯还亮 求助

楼主(2013-11-22):
一块abit an52 主板重做xp系统后 正常关机后显示器不亮了,但电源风扇都还在转,指示灯也亮,拔电源才能关机

网友:
一般刷个BIOS都能解决

网友:
刷个BIOS都能解决

网友:
按上电时序的反向修看哪个电压没关修哪个,例如cpu电压没关查cpu管理ic的en脚线路或芯片本身

网友:
清洁下IO看看

网友:
BIOS重新刷一个就搞定。

网友:
看下是不是NV的桥,如果是的话加焊一下。

网友:
放下电,在开试试。不行在跑时序,看那里电压没关掉

网友:
放下电,再开不行就看那里电压没关

网友:
LZ你重做系统之前是不是可以关闭正常的???如果是的话,那你的系统还得重新做,换一个系统试试!我遇到过不能关断的笔记本,重做系统才好。PS:显示屏已经关闭了

网友:
按关机时序查吧

网友:
    可以先到网上找个bios刷一下 试试    不行再深入观察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时序倒着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进了系统之后就关不了机的(屏不亮了,但风扇还转)。但没进系统就能正常关机。。。我都忘了怎么修的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先系统。在IO。。。一般OK

网友:
升记这个好像有个W83324。。。换下十四

网友:
查为什么没有置高绿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1台这样的,好像最后顾客说自己断电的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