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SONY PCG-61211T求救,

楼主(2013-11-22):
RE: SONY PCG-61211T求救
今天接到一款索尼的本本是PCG-61211T,开机用一段时间会黑屏。客户描述看小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看电影就用很短时间就黑屏拉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显卡挖已经干过啦
显卡
黑屏

网友:
怎么都没人理我呀,

网友:
哎,还是我自己搞定的。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开始我干了显卡,干了EC和电源芯片,换过内存和CPU都不行,摸到风扇感觉小烫,感觉转速不快。量了一下风扇电压只有3点几伏。应该是5V的,接个上去。解决啦。【因为开始刚换了风扇,所以就没怀疑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