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21主板声卡ALC888S

楼主(2013-11-22):
V星G31TM-P21主板声卡ALC888S坏掉了,哪位修友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多谢了!

网友:
这个只能用同型号换

网友:
ALC888就可以

网友:
嗯!同意这一说法,因为我见过这型号的主板是用ALC888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同型号是绝对可以的,没有的话可以淘一个。。

网友:
没有代换。用同型号   代换的有可能会导致声音沙。

网友:
没有代换.只能用原号换,去料板找找吧

网友:
上次我的技嘉主板螃蟹888S的声卡也是左声道有爆音,也是直接换的888声卡,没问题,直接换

网友:
网上花了11元淘了一个声卡芯片,装上去一样检测不到声卡,跳线和电压正常,郁闷死了。40元收回来的主板,USB全部不能用,插U盘就死机了,这次是亏大了!

网友:
ALC888S,只有这一个可以代换。

网友:
估计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