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灯管亮屏幕不亮

楼主(2013-11-22):
换屏线了也不行 一直不亮

网友:
害我换了半天屏线 最后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通用版点下屏的

网友:
这种大多数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刚刚遇到一个。正好试试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先刷程序,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用别的套件亮下屏试试,在判断是哪的问题

网友:
如果白屏,那就另一种思维。楼主的问题好像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