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无PWROK

楼主(2013-11-22):
片华硕P5KPL-AM SE。上电测试,RESET复位灯常亮,全板无复位。量各大供电。内存1.9V   桥1.5V    总线1.2V      VCORE1.2V.全部正常。
下来就需要查VRMPWRGD 3。3V正常 在I/O芯片PWROK_NB PWROK_SB PWROK_PS都无输出。PCI B16有1。6V了。I/O芯片和南桥都换过了。是什么问题导致PWROK不能正常打值几佰欧没短路。

P5KPL-AM SE.rar

网友:
PCI B16 應該為3.3v 吧?

网友:
IO PWROK 这个信号会由一个 822排阻 上拉, 就在IO 边上,排阻坏,

网友:
找个电路图或则点位  一目了然 很直观的

网友A:
VRMPWRGD发出之后送到南桥边上,经过一个8.2K电阻上拉,通过一个1K电阻进入南桥。

可以查下这两个电阻。8.2K电阻比较容易坏,直接换。

论坛里有点位图,可以看下。

网友:
同意樓上說法
822排阻超容易壞

网友:
看了一下 很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WRGD发出之后送到南桥边上,经过一个8.2K电阻上拉,通过一个1K电阻进入南桥。

可以查下这两个电阻。 ...

这个查过了正常,这种排阻个头大一点的哦,不像小的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B16是33M时钟啊,1。6V的

PCI B16是時鐘沒錯,看了一下點位圖是+3VSB
相連的零件為CBC45、CKC1、RPOR13、UPOU4...等
確定為3.3V

网友:
PWROK_SB无电压。

网友:
原来PWROK_PS是正常3。3V的,最后只能慢慢查I/O附近了,无意中查到IO_RESET#复位无电压,是经822排阻上拉的。在IO旁边,换掉OK 。。无IO_RESET#复位当然不会有PWROK_SB了。

网友:
好贴啊啊华硕问题822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