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0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机的解决思路

楼主(2013-11-22):
首先,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说,我们通过电池可以开机,可以确定了电路板的开机电路以及待机电路均正常,那么缩小范围,我们就只针对适配器供电保护隔离管的电路进行即可。这里首先,要针对其接入适配器后是否产生大电流来先排除电容二极管带来的一级短路问题,其次再通过对本身电路的隔离管的控制级用镊子对地进行强加电短接来判断是否是因为电路本身的问题若短接后有待机则说明问题确实在本身若不在则对其他电路进行查测若问题在本身一般则是因为控制级控制的场管没有导通导致那么就得查测控制场管导通的ACON来自于比较器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