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和硬盘数据恢复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3-11-22):
看了坛内许多U盘数据恢复的帖子,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搞懂。

U盘数据恢复的帖子里,不止一次看到,先把U盘格(式化)了,然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我就纳闷了,都已经格式化了,数据还能恢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同道给解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
不要格式化,U盘故障分软故障和硬故障,软故障可以用软件扫描,硬故障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FLASH设备。

网友A:
硬故障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FLASH设备。

这种专业的FLASH设备有多种还是只有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故障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FLASH设备。

这种专业的FLASH设备有多种还是只有一种?

比如 效率源FLASH
PC3000 FOR FLASH
很多种

网友:
貌似都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