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cpu 笔记本不亮了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100

楼主(2013-11-22):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阵脚看看对不对的上的 不是所有CPU都是适合的!

网友:
不能跨平台换CPU哦。

网友:
u是不能乱上的 ,什么系列的桥上什么CPU

网友:
说的很好,但做起来难呀!

网友:
换上cpu笔记本就不亮.1.cpu坏2.板不支持cpu.................

网友:
对这个要对好     不然容易烧CPU 主板什么的,不知道怎么上   百度上查查,支持什么系列的都有

网友:
CPU坏或者主板不支持

网友:
cpu和板两个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你该不会是上了另一块U之后不亮,然后再调回原来的U也不亮。好像帖子里面曾经也有过,注意注意啊,上U要看桥的。

网友:
带不动被

网友:
说说换的啥CPU呀~原来的是什么

网友:
会不会CPU阵脚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