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不出集显供电,cpu有电,不亮机,求救

楼主(2013-11-22):
机器来时待机芯片LDO电短路,换芯片后上电很好,就是不亮,测没有集显供电,用的是ncp6 131,把27脚电阻补上,能开机亮机, 但集显供电还是没有,装不上独显驱动,求教???

网友:
没遇见过,帮你顶下,别沉了,解决了别忘了说下

网友:
没集显供电,却能亮,而且独显装不了驱动。是测错了吧。

网友:
看重点,27腿的电阻补上就可以亮机,板子本来没有那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