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B··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22):
映泰NF520B,最小系统开机主板logo界面死机,换了BIOS芯片,第一次开机正常,保存BIOS后重启黑屏,关机在开机照样logo界面死机,BIOS里电压显示不正常,附图

网友:
CPU TEMP  CPU温度不正常呀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A:
电压全高了,留意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全高了,留意I/O芯片

如果是I/O芯片,咱就没办法了···手艺不行换不了

网友B:
之前问过月饼得知这个电压是由IO采集的,也许可以在IO及其周边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问过月饼得知这个电压是由IO采集的,也许可以在IO及其周边研究下。

IO虚焊是否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今天把板洗了用风枪把IO吹了一遍,等明天再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期待明天楼主的答复啊

网友C:
有同样的板板,求BIOS,求解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数据出错它处理错了呗

网友:
挡LOGO也有可能是桥损坏的。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外设的问题,然后可能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同样的板板,求BIOS,求解

BIOS映泰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D:
楼主解果怎么样?有换过IO试吗?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果怎么样?有换过IO试吗?

经过从彻底洗刷刷,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换IO没工具没材料,不过开机能开了,BIOS设置保存就死机,清空后又可以开机,插上U盘立马死机,诊断卡显示01

网友:
卡bios一般来说是bios问题,刷bios,不行换IO,不行,干南桥,还不行。。。去买彩票吧

同意

网友:
换过BIOS芯片,刷过BIOS了,看来问题确实在IO或桥上·····有空再折腾它了····

网友:
加焊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