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有英文的。三代内存的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3-11-22):
在深圳迅维、网买的。上面是中文的。接到货却是英文版面全不一样。谁会用。教一下,感激啊

网友:
三代内存打值卡全是英文标示, 上面只有打数据线对地值,检测是否有断线和空焊,与二代  一代不一样。三代没有供电  时钟  复位 等测量点。

网友:
领导呢指导一下

网友:
数据线都没法找。只能查图看电压。比不用阻值卡还麻烦。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o0飝兲 -4 纯表情!

网友(2013-12-31):
yali shanda...

猪之歌00123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