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如何破解WIN7登陆密码

楼主(2013-11-22):
今天用WINPE破WIN7登陆密码的时候  提示错误代码14  模块 hiveinit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别的方法破解的

网友:
换别的版本PE,大白菜PE比较兼容。

网友:
其实你学习一下DOS下的命令也不错 这个里面有完全除去的用户名的功能~~

网友:
刚吃饱饭 过来看看贴

网友:
大白菜4.6的版本就可以的

网友:
个人感觉电脑店启动盘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进 win8 PE里有一个工具,把密码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PE:鑫蓝  数码之家     最后我才选大白菜  电脑店等

网友:
激活系统么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用大白菜的,还可以,现在PE系统那么多,多换换吧

网友:
用小马PE的试试,那个里面有个工具应可以的啊!

网友:
我是用‘一键U盘装系统’   一般的windos密码都可以破解的

网友:
你直接用dos下那个清密码的就行了,几下就OK了。

网友:
我用的带破解的PE进去弄的,一点OK 了,再进系统去就空密码了。

网友:
        能解说详细一点吗?进win8 pe里的一个工具,是什么工具,能够看到当前系统的密码吗?大概怎么操作?我曾经进过win8  PE里看了一看,看制作的U盘启动盘制作成功没有,但是没有在意有什么工具。

网友:
上面那位  可以详解一下DOS破解密码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