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楼主(2013-11-22):
接到一台联想B450笔记本,开机后暗屏,仔细观察发现是自动进入休眠状态了,然后它自己又不断自动从休眠状态恢复回来,屏幕就是不断的亮,暗,然后又显示准备待机,一会又显示从休眠状态唤醒的那种状态,不知道这个主板哪一部分是休眠电路?有人知道不?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把睡眠开关拆掉试试

网友:
先换EC试试吧。

网友:
LID电压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清楚,修好通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休眠电路的问题

网友:
现在机子应该都是磁控开关,图纸上可以找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