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图象显上下两个图象各一半

楼主(2013-11-22):
换了驱动板后,屏上显示上下两个图象各一半。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程序不对吧,最好上个图卡卡看。

网友:
是随便找的个同样的型号的原装驱动板

网友:
驱动程序换回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
可能屏的问题了

网友:
程序出问题了,该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
你先换根屏线试度,

网友:
驱动不对啊,有些是特殊的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屏可能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不一样,应该拿同一尺寸的驱动板代用。(例22寸的液晶驱动板不能用在19寸的液晶上)

网友:
八成是程序  刷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你将驱动板的程序刷下就可以了,不是屏的问题。如个是屏的问题的话你换回原来的板子也会出现上下各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