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之HM6X系列以后PROCPWRGD信号的小小对比

楼主(2013-11-22):
此波形是错误的。可能是插入座子中的铜线破皮跟其他信号搭一起了。
正确的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7692-1-1.html

--------------------------------------------------------------
今天又接了台联想G470,不出U电压,桥坏,所以拆机跑线找到了这个信号,顺便对比下:
1, CPU核心电压与PROCPWRGD信号的对比,黄线表示CPU电压
2,缺CPU核心电压不会引起不出PROCPWRGD信号
3.缺少HM6525MHZ时钟或桥的BIOS拆掉不会引起不出PROCPWRGD信号
4.缺少DRAMPWROK不会引起不出PROCPWRGD信号, 但但会引起挡2E代码

小结重点:PROCPWRGD信号都比上几个信号先出,通过对比此信号同时也印证了饼哥所说的非核心电源好信号是正确的,缺此信号确实不会出CPU电压,并且此信用万用表测无什么意义,因为此信号用万用表测一直都是为0V的低电平,要用示波器才能测到有少量的波型传输

补充内容 (2013-11-23 16:43):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7692-1-1.html我对你的波形有异议

网友:
文哥,你又给力了。。

网友:
文哥,太给力

网友:
DRAMPWROK是什么意思

网友:
桥坏的这么多

wxf

网友:
示波器怎么神也不教教我

网友:
这机器桥坏的直多

网友:
兄弟你咋这么牛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发出内存pg

可以这么说

网友:
没修到过,现在都是GM45之类的。

PCH的现在不要太多哦!!!你们那里OUT了

网友:
来看看好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时序有问题,还是这款机子是这样子

网友:
procpwrgd是非核心电源好吧?

网友:
哈哈 还卖关子

网友:
这个还真么研究过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以后,我有一个疑问希望楼主能解答,PCH的BIOS芯片程序损坏为何会影响到CPU不发SVID?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
宝贵数据,楼主研究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给力啊,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65系列的南桥太爱坏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遇到过hm6系列的机器如果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wxf

网友:
是的,6系列以后BIOS也会引起无U电压的,但也要看他用的是什么供电芯片了

网友B:
桥不是要收到三个PG才会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吗?三个PG里面好像要有CPU供电的PG吧

wx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不是要收到三个PG才会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吗?三个PG里面好像要有CPU供电的PG吧

不对,那个G470的时序是错误的,你可另看那时序哦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PCH架构的  EC时钟怎么来的

网友:
今天也修到X43S的HM65桥坏

网友:
你这示波器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那个G470的时序是错误的,你可另看那时序哦

你是说这个信号是在CPU供电之前出来的,没有这个信号会造成不出CPU供电

网友:
又出经典了,顶一个!!!

网友:
PROCPWRGD这个信号MH65发给CPU的什么信号呢

网友:
能修得这么深,很难得

网友:
兄弟你咋这么牛

网友:
什么情况,我先看看再说

网友:
这种桥是不是缺陷来的啊

网友:
好多信号都不明白。。

网友:
之前在另外的地方也看到过这个信号,相当于以前SB的CPUPWRGD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G470的笔记本没有CPU电压

网友:
真心谢谢楼主 经常给我们发示波器的维修思路  搞得论坛很多的朋友都对示波器提起来兴趣

网友:
来回复看下学习经验

网友D:
我有一台E420S的机器,进过一点水,不多,洗了没什么痕迹,在95831背面。现在是cpu供电正常,就是没有核显电压,cpu是焊在板上的。已经仔细检查过没有断线,翘起24脚电阻电压出来,没思路了,查IO发出的所有好信号都正常,更换HM65依旧,重植株cpu依旧,显卡也重植株了,故障依旧,想查PROCPWRGD找不到点,没图纸,望给点思路

wxf

网友:
隐藏了什么啊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E:
G470这款机器CPU不收到PCH的俩个PG 和PCH发出的一组差分时钟!  会出CPU核心电压???  请指点;还是楼主笔误

wxf

网友:
太给力太给力

网友:
这机器找不到图纸,你BIOS先刷个试试,你这是属于不路码了,没图是不好修,可以参昭EC和桥一样的来修看看,你说的那PROCPWRGD信号你可以拍张CPU的座子图发过来给我,我给你标明测试——不好意思,忘了这板是板载CPU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470这款机器CPU不收到PCH的俩个PG 和PCH发出的一组差分时钟!  会出CPU核心电压???  请指点;还是楼主笔 ...

没笔误,有了PROCPWRGD信号也不一定有了CPU电压,我所说的是缺桥时钟不会影响PROCPWRGD不出,但缺时钟和取了BIOS肯定会引起无U电压

网友:
大城市真好,我就修过一次G470,而且还是显卡问题,开机不显,楼主文哥牛X啊,技术磨练到这个层次了,弄得我有些地方听着还模糊了,我只能期待结果了。

网友:
之前月饼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台不定时掉电重启的.还没有搞定呀

网友:
还要回复啊   跟你学习了

网友F:
文哥,缺CPU核心电压不会引起不出PROCPWRGD信号 ,但缺PROCPWRGD就会导致没有U供电是吗

wxf

网友:
每次看到你的作品,都很给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文哥,缺CPU核心电压不会引起不出PROCPWRGD信号 ,但缺PROCPWRGD就会导致没有U供电是吗

是的,有了PROCPWRGD信号也不一定有了CPU电压,我所说的是缺桥时钟不会影响PROCPWRGD不出,但缺时钟和取了BIOS肯定会引起无U供电,无U供电不影响PROCPWRGD

网友(点评):
说白了,这6系列后CPU供电受到更多的信号控制,但是那些信号却不会被别的影响。比如缺时钟。是吧~那么CPU供电也不会被PROPWRGD影响和控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笔误,有了PROCPWRGD信号也不一定有了CPU电压,我所说的是缺桥时钟不会影响PROCPWRGD不出,但缺时钟和取 ...

这样的啊   楼主你去的是25M时钟还是给CPU的那组差分信号?

wxf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E420S的机器,进过一点水,不多,洗了没什么痕迹,在95831背面。现在是cpu供电正常,就是没有核显电 ...

忘说了,这机器最开始就刷了bios,后来每动桥一次都会刷一个bios,刷过好几个了,可以排除bios。图片不好拍,要拔下cpu才能拍,但是cpu没钢网植株很麻烦,0.3的株用手工很浪费时间,再拔有点不值啊

wxf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忘说了,这机器最开始就刷了bios,后来每动桥一次都会刷一个bios,刷过好几个了,可以排除bios。图片不好 ...

不好意思,我忘了此板是板载CPU了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忘了此板是板载CPU了

现说了你没示波器的话测这个信号也没多大意义,拆HM65是可以跑线跑出来的

网友:
给力啊.这得不断学习呀.

网友G:
文哥,PROCPWRGD波形正常不是跟CPU供电一样是个持续平稳的高电平吗,对它的升高下降的方波不是很理解,求指导

wxf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文哥,PROCPWRGD波形正常不是跟CPU供电一样是个持续平稳的高电平吗,对它的升高下降的方波不是很理解,求指 ...

不是持续的高电平,万用表实测为OV,用示波器测有少量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持续的高电平,万用表实测为OV,用示波器测有少量波型

恩恩,刚才反复看了你这帖子,有发现“万用表测0V,示波器测是少量波型”。明白了

网友H:
你这侧的是PROCPWRGD?2个脉冲波?

wxf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这侧的是PROCPWRGD?2个脉冲波?

恩,示波器屏上最多能显示3个,这脉冲波过一会会变换一下

网友:
楼主这么一说,我的所学思维全乱了,看来得与时俱进才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恩,示波器屏上最多能显示3个,这脉冲波过一会会变换一下

procpwrgd为持续高电平呢。。。。怎么会是脉冲。

wxf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ocpwrgd为持续高电平呢。。。。怎么会是脉冲。

回饼哥的话,我用表实测确实为持续低电平,蓝线是procpwrgd,示波器脉冲

网友:
什么时候能达到你这样的技术是我的梦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procpwrgd为持续高电平呢。。。。怎么会是脉冲。

当时我也有点不信,以为测错了,确认好几遍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啊,太牛了,再遇到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了多久啊,这么赞,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I:
你上传的图片是用相机拍摄的吗?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上传的图片是用相机拍摄的吗?

不是,调出来的

网友:
桥坏的这么多

网友:
没修到过,现在都是GM45之类的。

网友J:
LZ你好,有个地方不明白,PROCPWRGD为什么不是持续高电平呢?而是一跳一跳的!!到最后整机修好了再测它还是一跳一跳的吗?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你好,有个地方不明白,PROCPWRGD为什么不是持续高电平呢?而是一跳一跳的!!到最后整机修好了再测它还是 ...

修好后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上传的图片是用相机拍摄的吗?

示波器链接电脑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当时我也有点不信,以为测错了,确认好几遍了

我也万用表测过。。是持续高
INTEL官方资料也是持续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5MHZ的,没有25MHZ的了也不会有CPU差分时钟了

拆掉BIOS。有无25M和PROCPWRGD?
有的板子拆掉BIOS会无PRoCPWRGD和25M。可能不同板子也有差异?

wxf

网友H:
你的procpwrgd测量点在?

wxf
wxf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掉BIOS。有无25M和PROCPWRGD?
有的板子拆掉BIOS会无PRoCPWRGD和25M。可能不同板子也有差异?

拆掉BIOS 25M是起振的,可能是每个板设计有所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procpwrgd测量点在?

我晚上上传一张CPU座子图片吧,我是在CPU座子AP33脚测的,拆掉桥确认和桥的AY11也是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也万用表测过。。是持续高
INTEL官方资料也是持续高。。。

饼哥好啊,关于这个信号也有实际测试过,
案列:测CPU座子 这个信号持续为低,无CPU供电, 更换桥后此信号持续为高,而且修复了,
而且示波器也没有测量到该信号波形,所以我不同意这个信号是有波形的

网友(点评):
嗯。上图更有说服力。

网友:
又一个双相对比,示波器都被你使得出神入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procpwrgd测量点在?

PROCPWRGD测试点,这板是G470的

网友:
我们这修本的我都没看到有用波的呀,等以后自己做的时候,也买个波好好来练练,看到楼主用波这样熟练,真是羡慕,以后还得多多请教楼主怎么样用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饼哥好啊,关于这个信号也有实际测试过,
案列:测CPU座子 这个信号持续为低,无CPU供电, 更换桥后此信号持续 ...

机器修出去挺久了,下次遇到留图吧

网友:
饼哥哥都快被你绕进去了,牛A

网友(点评):
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7692-1-1.html

网友:
向楼主学习经验咯

网友:
    示波器的神效在这里可见一斑

网友:
饼哥,我今天又修了台DELLN5110的,对比了下,和你说的一样,然后又把G470拆了再对比,还是和你说的一样,我发的那个贴你帮我删了吧,可能是那天我测的时候插进CPU座子的线有破皮,有跟其他信串路了,真对不起起迅维的坛友,在这里给大家说声对不起!以后我做事要严谨点了,已免误导别人,饼哥真牛,要你不发现,我还真这样错下去了,谢谢饼哥指正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继续关注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明白

网友:
我示波器都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