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需要长时间将绿线接地才能工作

楼主(2013-11-22):
手上两个电源,一个能正常开机,另一个需要短接绿线才能开机,这个电源怎么修?

网友:
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需要多学习电源维修

网友:
拆看看看电容,  坏了 电源需要长时间将绿线接地才能工做

网友:
       正常电源脱开主板是要绿线接地才能开工。你说的那个好电源是不用绿线接地开机吗? 如是,那它才是有问题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那个好电源是因为它装在机箱里,连接好主板硬盘,按下机箱开机按钮,可正常使用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