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求助

楼主(2013-11-22):
sony mbx268 独显 单板外接电源可以上电有0.87-0,97-087电流跳变 大概10秒钟掉电,掉下后3秒钟左右3 5v也没了 但按开机键还能继续上电  查到电源ic tps51427的3 5v开启是由io发出的   ec wake on开启  可不了解io的工作条件 求大师们指点 这ec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才能发出3 5v开启信号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  ACIN  电池检测 BIOS

网友:
这掉电查的地方也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