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开机报警

楼主(2013-11-22):
我有台IBM X200S的机子,开后报警,不显,怀疑是BIOS的问题,但没有编程器。如何把bios程序写进去。

网友:
一定要编程器才行的;不然就刷不了

网友:
那必须要编程器的,不然找一样的板子了

网友:
有可能是密码芯片有问题,你可以打下阻止。没编程器没办法搞BIOS何况机器不显示

网友:
没有编程器搞毛呀,

网友:
刷bios时要注意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