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SL410K的 主板独显坏了 我想改个集显

楼主(2013-11-22):
我有一个SL410K的 主板独显坏了 我想改个集显怎么改有高手吗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   想都别想   要拆掉和要装上去的东西太多了  有可能还要换桥   没有必要这样做  何况还是打胶

网友:
听说过,应该要换北桥。也不试过,不过推荐楼主最好换独显

网友:
如果你有闲心可以这样  但必须找图纸慢慢修改  要装的零件太多了

网友:
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
先换北桥换,再加电阻,最后刷BIOS

网友:
论坛上有这样的案例。不过先换北桥等。比较麻烦。

网友:
独显桥与集显桥脚位定义都不一样,你要改PCB吗

网友:
最明智的办法换板,改的好还好改的不好那麻烦哦

网友:
SL410的显卡更换之后应该很牢靠,怎么的也可以用个一年。。

网友:
没听说这个机器可以改的,这个显卡现在很贵。。。也是坑爹。。。

网友:
楼主你那什么问题啊?要做显卡,这个机子的显卡我记得不爱坏,我修了很多了,记得显卡的缓存到是有问题,而且都要换掉。

网友:
论坛上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
楼主改成功了吗?说一说啊

网友:
换个独显比改集显更实际,而且稳定性也好一些

网友:
又换北桥的时间,不如直接换显卡了,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理论上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要飞很多线的,还是直接换显卡简单多了

网友:
还是换显卡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是灌黑胶的拆显卡比拆北桥风险小多了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就是的啊!为什么不换独显显卡???楼主一看就是那种愿意折腾的老板!!!呵呵!

网友:
需要整改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要换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我都是让他们换主板的

网友:
期待高手们解决吧

网友:
怎么改啊,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