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10i 主板短路故障 求解!!

楼主(2013-11-22):
此机属于部队机!催得有点急!报修主板,300以内!于是拆开机器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只有88欧!取下CPU和内存,二话没

说,直接在公共点上接线烧机!调节好电压电流,从小慢慢开始加大,开始主板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后来加大电流,感觉CPU的

大电容有点发热,怀疑这个电容有问题,再次测量发现公共点只有十多欧姆了!于是断电后直接将其撬开,再次测量发现公共点有

一百多的阻值,但还是很低啊!后来再次烧,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CPU供电的某个电感发出吱吱的声音!有点类似于变压器的唧

唧声!而且再次触摸发现CPU供电的某个上管飞烫!于是直接干掉它!再次测量,发现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四百多

了!于是直接接通可调电压,发现待机还是不正常!电流0.4A!不过此时已经有3V和5V输出了!不过不开机,而且触摸主板发现

只有显卡发烫!量阻值好像没短路,有一路供电为7欧左右!有一路供电电感处一百多,应该都正常啊!将这两路断开后虽然待机

低了点,0.2A,不过还是偏大啊!修到此时茫然了!我想应该是待机输出的某个供电地方肯定有问题!于是查了如下的地方,图纸

如下:

查 VCC3M,发现去了很多的地方!于是不知所措!一路一路的查,*脏话*,太麻烦了!有没有好的办法求解啊!到现在我都不

知道到底是哪路引起显卡发烫的,有1.05V,1.2V.1.8V还有3.3V,,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肯定是显卡供电,待机你也可以烧鸡试试。

网友:
不过待机地方应该正常吧!3,5V电感处的对地阻值均在三百多,而且也有待机输出,显卡发烫,不一定就说明显卡自身坏了啊!难道真是它的供电坏了???不过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而且没有摸到它的IC发烫啊!

网友A:
测下有没有分组供电的 管有没有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 可以查下显卡供电管理 IC的工作条件  来确定

可是显卡供电那么多啊,都不知道查哪里了,哎i,,,真麻烦

网友:
兄弟,你是来凑热闹的吧

网友C:
管子好好查下啊 可以有穿的额导致的

网友D:
这个不好修。。。

网友E:
待机时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吧,看S5电压转换S0电压是不是不受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有没有分组供电的 管有没有有坏的

不过按道理讲正常情况下如果哪个管子坏了,它会发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好好查下啊 可以有穿的额导致的

不过要真是管子引起的话,应该会发热啊!但是我用手摸,没有摸出来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修。。。

谁说不好修,,,????你修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时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吧,看S5电压转换S0电压是不是不受控了。

电压提前出来!???呵呵,,是吗!??还有这种情况!说真的,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不一定是芯片坏的,桥缺电压也会发烫的,慎重考虑

网友G:
说实话,我个人很反对烧机的,公共点短路很好修的,烧机很容易烧出其他问题,我从来没有试过,

网友H:
你找块一样的主板代换一下显卡供电管理 IC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找块一样的主板代换一下显卡供电管理 IC可能坏了

???代换IC?坏了??啥意思

网友I:
没耐心的人是修不了这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耐心的人是修不了这机器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啊?我没耐心???不过这机器EC有资料,bios也找不到,而且南桥也是灌黑胶的,不好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我个人很反对烧机的,公共点短路很好修的,烧机很容易烧出其他问题,我从来没有试过,

从某种角度说 虽然烧机只会扩大故障 但是它是个快速找到故障点的捷径啊!那你平时是怎么修短路故障的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是芯片坏的,桥缺电压也会发烫的,慎重考虑

不过这是显卡供电提前出来了,就是还没有开机就出来了,时序乱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时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吧,看S5电压转换S0电压是不是不受控了。

S5转S0的MOS管都量过,没有发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