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奇怪的开机现象

楼主(2013-11-22):
lenovo扬天w4600i通电三分钟左右后自动开机,希望修到过此机的大侠传授几招

网友:
南桥有点发烫

网友:
看看bios电池呗,如果不行就看ec

网友:
更换南桥试一下,修过两台,一个是更换IO解决,别一台是更换南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查查CPU供电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修的那两台跟我这个故障现象一样吗。

换IO那个是自动上电,南桥那个也是,不过南桥 坏的那个自动上电后桥发热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