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

楼主(2013-11-22):
谁有英业达的上电时序,求发一个

网友(2015-11-18):
我也在找啊,最近修一台英业达代工的机器烦啊

网友:
时序内容:+VBATR-->CPURST#,保护隔离与充放电部分见惠普4416s保护隔离与充放电原理分析 1 +VBATR输入到芯片TPS51125 16脚,芯片得到主供电后,输出+3VAL与+5VAL两路线性电压;  2 +V_RTC +3VAL经过二极管D25后,转换成+V_RTC,为南桥的RTC电路供电;  3 EC供电输入,+3VAL给EC供电,+V_RTC为EC的RTC电路供电  4 ADP_PRES与KBC_PW_ON 充放电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ADP_PRES发给EC,指示适配器已经插入,EC发出KBC_PW_ON;没有经过实际测量,不过按照常规设计思路去分析,使用电池时为了节约电力,待机时是不会有BUCK降压电路工作的。所以,电池待机时,KBC_PW_ON信号不会发出。当EC检测到适配器的插入信号后(ADP_PRES),发出KBC_PW_ON;  5 KBC_PW_ON信号发送到Q54 2脚,使Q54内部上面的Nmos导通;  6 VCC1_POR#_3 +3VAL与+5VAL为温度保护电路供电,在电路正常时,VCC1_POR#_3输出高电平,控制上面的Q54下面的Nmos导通;当Q54内部两个mos全部导通后,拉低Q53 2脚与5脚,Q53截止,进而开启BUCK电路,开启+3VA与+5VA,+3VA与+5VA正常后,TPS51125发出电源好:RSMRST#(开漏输出)  7 PWR_SWIN#_3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发出开机触发信号PWR_SWIN#_3  一路发给EC,EC得到触发信号后,发出高电平RSMRST#给南桥(这里不能完全确定,有的设计是待机时RSMRST#为高电平,有的是按下开机按键后变为高电平发给南桥); 一路经过Q77转换成PWR_SWIN2#_3,发出一个上升沿信号给南桥; (BATLOW#为EC发给南桥的电池电量低信号,南桥要开机触发,这个信号不能为低电平)  8 SLP_S3#_3R,SLP_S4#_3R,SLP_S5#_3R 南桥收到PWRBTN#的上升沿信号后,在实时时钟正常,BATLOW#高电平,VCCSUS供电正常时,输出SLP_S3#_3R,SLP_S4#_3R,SLP_S5#_3R  9 SLP_S3#_3R SLP_S3#_3R信号开启VCCP,+VDD_CORE,+V1.5S,发给EC;SLP_S4#_3R信号开启+V1.8,+V0.9S, SLP_S5#_3R信号开启USB供电+V5A_USB  10 PWR_GOOD_3 以上电压正常发出后,各个供电芯片产生的电源好信号转换成PWR_GOOD_3  11 开启CPU供电 PWR_GOOD_3一路发给EC,一路发给CPU供电芯片TPS51620,开启CPU核心供电  12 PM_PWROK CPU供电芯片工作正常后,TPS51620发出高电平PM_PWROK信号,一路发给EC,一路发给北桥,一路发给南桥;发出低电平VR_PWRGD_CK505#,转换成VRM_PWRGD给南桥;  13 PLTRST#与H_PWRGD 南桥得到上面的信号后,发出高电平PLTRST#给北桥,北桥得到PLTRST#信号与上面CPU供电发出的电源好信号后,发出H_CPURST#给CPU; 发出H_PWRGD信号给CPU。  14 H_CPURST# CPU得到南桥的H_PWRGD与北桥的H_CPURST#信号后,开始通过FSB到北桥--》DMI到南桥--》LPC到EC--》SPI到BIOS  这样一个路径去读取BIOS信息。

网友:
这估计就是你找的时序吧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SanAntonio10_10C 开机时序.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