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开机三秒重启一次,求助!

楼主(2013-11-22):
  今天接到一位老客户的主板,拿过来开机不停重启,但我看主板还有保修,建议客户拿去保修,但客户说急用,不想保修。
我测试过板各个位置的供电一切正常,请各位大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 还能写的详细点吗

网友A:
你把12v的供电拔掉,看还会不会断电,如果不断电就是12v那边的问题了,一般把排阻换掉试试看

网友B:
呵呵 没看到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吗????

我没有PCIE诊断卡

网友:
情况是,主板上只有内存和CPU,上电主板不断重启,每次重启,RES针脚电平都会被拉低,这个状态不断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12v的供电拔掉,看还会不会断电,如果不断电就是12v那边的问题了,一般把排阻换掉试试看

这个我也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没看到结果

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板

网友D:
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BIOS的问题

不是,我不搞了,还是拿去保修吧,问题板这是费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