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联想G470严重进水一例

楼主(2013-11-22):
机型:联想G470  故障:进水导致待机0.3A小短路
  老板接的活,给我的时候他已经把水印清除掉了,所以我只知道进水的大概位置,并且不知道进水的程度。
  裸板测量+3VALWP,+5VALWP待机电压短路。

摘掉PL401和Pl402发现为后级短路,烧鸡大法,烧+5VALWP,发现HM65南桥很热,但图纸上,5V待机并不去往南桥,为啥热我也不知道。烧+3VALWP,发现待机芯片51125本身暴热。暂时先判断为这两个故障,换了在说,换完后发现+3VALWP依然短路,难道,这个51125也是坏的,摘掉51125,发现还是短路,接着烧,想都没想就去摸网卡,果然很热。拆掉网卡。待机正常了。装上51125.上内存,CPU触发上电发现有两次跳变,电流停在0.6A。感觉电流有点低,应该没有亮机。为了证明插上屏线,发现电流只能触发到0.3A了。反复测试只要不插屏线就上到0.6A插上就是0.3A,并且证明插上屏线为0.3A是由于缺少CPU供电导致。没有CPU供电是由于没有VR_ON导致。但发现屏供电部分并没有什么异常。暂时陷入凌乱中。心想既然是进水,那还是要主查进水部分啊。在仔细观察下发现U38引脚有一点生锈。

U38为触发后二级电压的产生元件。用万用表测试发现他的G级对地阻值为0欧姆,图纸上标识的R649为10K,而我的主板上的r649为0欧姆,U38的G级对地阻值为0是由于Q110击穿导致。实在懒得找这种一样的3脚场效应管。于是将Q110摘掉,从U38的4脚直接飞线到U39的4脚上。

这时再次触发,发现电流3次跳变到了1.3A应该可以亮机了(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这个二级电压屏接口还有VR_ON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接屏线,发现有背光,但是无显示。这时分析,既然有背光而且并不白屏,那么屏供电,EDID,背光开启,亮度调节,一定都是正常的,唯一差的就是产生图像的信号,找到屏接口的LVDS信号,

发现屏接口的9、11、15、17、23、27、29的对地阻值都为731而21脚对地阻值为32。查找21脚CONN_LVDS_A2#去向,发现为通过0欧姆电阻,直通HM65南桥的,

莫非我换的这个全新的南桥也是坏的。拆掉这个南桥,发现CONN_LVDS_A2#果然不短了,看来这个新桥是坏的,从淘宝上定了2片HM65,东北下大雪,5天后这个芯片才到手,换好后,开机顺利进系统。截图留念。

加分是美德啊,也不扣自己的分,发了好几个贴了,加分的人一直不多,有点没信心了。

网友:
修的不错, 进水腐蚀的地方,问题还是挺多的   现在这种机器能报什么价格了?

网友:
太严重的进水机,修好也不稳定啊。。

网友:
以前总搞不明白  现在总是搞明白了  LVDS是控制信号的   和高压板上的控制不是一路的

网友:
思路太好了,修得也好

网友A:
不错  让我学习到查屏显的   打阻值了   话说你测的那些A1 A2 A·   都是通往北桥的吗?

网友:
进水的一般不好修,没有思路

网友:
收300价格也可以了,看看淘宝上旧主板的价格都觉得维修没钱赚了

网友:
LZ维修达到火侯了。哦差的太远,BGA也没有呢!不知道还要多少时间长能达到啊!

网友:
这种桥新的也有不行的,我碰到过,现在的蕊片都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北维修不太景气,收300元

300元已经不错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让我学习到查屏显的   打阻值了   话说你测的那些A1 A2 A·   都是通往北桥的吗?

HM65是南桥,这种本子已经没有北桥了,CPU和南桥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北维修不太景气,收300元

不错!!在这种机器能报什么价格了修的不错, 进水腐蚀的地方,问题还是挺多的   现在这种机器能报什么价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成楼主这样的大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