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R60经过

楼主(2013-11-22):
版号:RP-1
拿到此板首先打了一下主板各关键测试点对地二级体值均在正常范围之内,任意找了一个PWM上管D级打了一下公共点对地二级体值:461正常。
然后开始上可调电源,3位的电源表显示0.00,呵呵,待机都木有。
那就开修吧-----------
IBM的机器一般无待机的话就说明公共点电压都木有,那就从公共点入手查吧---------
直接测Q34D0V-PWRSHUTDOWN0V,意料之内。

这个信号来自于U61。   U61得到供电并且检测到适配器检测和无过温就会开漏输出由VCC3SW上拉成3.3去导通Q79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

实测:5719v   545.67v    590V  ---
59脚的VCC3SWU61输出。 这里为0V我猜想有两种可能导致没有输出:第一芯片本体损坏,第二后级负载拉低至0V。  于是我把59脚翘起来测量3.3V正常,那就只有第二种猜想了----对着59脚打了一下二级体值,万用表显示000对地短路----先使用烧机大法烧了几分钟主板摸了N遍,都木有发现异常-----哎。那就开始拆吧,说实话我是不喜欢一个一个的拆的,因为:“累呀”   当把----------------U28这个联想芯片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啦,
顺便在料板上找了一个U28换上---在测量 :PWRSHUTDOWN  3.3v 。量了一下VCC3MVCC5M的电感上电压为0V,  三位的电流表上显示还是000,那就查吧:
VCC3MVCC5M电压来自于U41 MAX1901测量主供电19V正常 , VL55V正常测量开启信号4VCC3M_ON28VCC5M_ON脚为0V不正常,这两个信号来自于U28M1_ON
实测为0V。哦!!!楞了一下,难道我换的U28有问题?没焊好?我对自己的焊工还是有信心滴哈哈,那还得先测量得出数据在作定夺。
U28这个联想芯片要输出M1_0N的条件是供电/复位和适配器检号:
经测量发现76-EXTPWR_PMH63.3V这个不正常! 这个信号来自于Q53

D级受控于VL5。这时候打开点位准备测量却发现Q53不见了----

找一个装上去。 待机0.03,实测VCC3MVCC5M已经产生,这个机待机的时候还有一个电压产生:VCC1R5M  实测1.5V正常。IBM的时序电压级别:SW-----M----A--B
因为板直接是裸板,,没有键盘。于是找到开关信号:-PWRSWITCH

在D22这个二极管的负级点上拉了一跟线出来作开关作用---当拉出来这跟线接地的时候-PWRSW就拉成了低电平松开的时候就变为高-----就会形成一个高低的跳变开关信号。
然后触发上电------电流上到0.4这时候CPU供电已经出来了-----U   电流上到1.2这时候还没装内存-----顺便抓了个跑码的BIOS动作波形:
BIOS有动作不能代表能跑码---接下来抓了个SMBUS
SMBUS说明已经开始初始化内存了就差不多能亮机了--
然后插上内存----

外接屏:亮机

写这个贴加整理花了不少时间,希望对IBM时序不太了解的朋友有帮助。

PS:在迅维能学到不少东西,学到的知识--可能是你未来一生的财富。至此感谢迅维无私讲解的老师们!

最后来张和老刘刘老师一起爬上凤凰山山顶的“勇士们”! 当然我也在其中!

网友:
谢谢分享,联想的专用芯片这种难搞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在迅维学的吗?

网友:
非常不错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希望楼主多多发好帖,楼主示波器用的可以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其实修起来还是挺快的~~~怕就怕这种掉件的机子~~~上次修到一个掉件的是华硕的机子CPU背面一个小小的电感掉了·~~看了好久才找到~~信号没有干CPU呵呵~~~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请教楼主翘脚技术

网友:
有SMBUS说明已经开始初始化内存了就差不多能亮机了      你是测内存上的SMBUS吗?

网友:
IBM不熟学习了

网友B:
SMBUS,这个波形是量哪里啊,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3M_ON和VCC5M_ON相当于 待机电压 3V 5V 开启信号  一般  情况下 是待机芯片得到 保护隔离 公共端过来的  ...

" 产生线性电压 后 就会 产生的"
楼主都说了啊!由thinker_1发出的M1_ON转换来的

网友:
你写得好认真,内容也还行,给你加分!

网友:
图小了点,可以放大就好了,内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3M_ON和VCC5M_ON相当于 待机电压 3V 5V 开启信号  一般  情况下 是待机芯片得到 保护隔离 公共端过来的  ...

给你张图片,看见木有。。。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    ibm的电路我觉得好难   光看ibm的图纸就头疼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插槽 的相应引脚 可以测到 这个信号是内存 的系统总线信号 与北桥建立通讯连接的

内存条上的SPD芯片引脚能测么

网友:
迅维成为芯片级维修工程师的摇篮了,IBM太难了。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芯片是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工作的

网友:
怎么只有胖子

网友D:
内存槽上的系统管理总线具体你可以去看看@小小学徒工.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0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请教楼主翘脚技术

哈哈,只要不把脚翘断,方法是有很多种的,可以找个料板的芯片试试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到的 具体 看内存供电类型

谢谢啦

网友:
IBM课程饼哥刚给我们讲完,说真的,是很难,各种信号错综复杂,难得楼主把思路理得这么清析,受教了。

网友:
ibm的板子就是容易断线 还难查  修的都头痛

网友:
对IBM机器电路不是很了解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IBM都能修的出    有几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US,这个波形是量哪里啊,我是小白

内存槽195 197脚

网友:
刚开始远程学习,还没摸到门路呢,天天看精华帖学习~~~

网友:
最怕修到IBM这种机子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上的系统管理总线具体你可以去看看@小小学徒工.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054-1 ...

SMBUS与I2C总线是不同的(那帖子上写的),,他写了句,LPC总线可能是通过某电路转换成I2C的(同时上的2个诊断卡,跑马一致。)SMBUS这个应是南桥管理他们,比如超频,或温控这些的吧。。。。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ibm 隔离电路最复杂了,  lenovo芯片 容易坏。

网友:
IBM上电时序最是麻烦

网友:
这绝对的精华

网友:
正规军,时序抓波都很强……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