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1-22):
大家帮看下这个屏那里问题
问题

网友:
屏线或驱动板吧

网友:
这样的屏没办法修了,直接和客户说换吧,不然搞你的郁闷死的。

网友:
屏坏了,修不成

网友:
应该是屏坏掉了,换驱动板试试,不行就别研究了!

网友:
身为新手的我觉得屏坏了

网友:
液晶屏故障 要修的话也是修屏电路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屏与驱动板之间的线虚,或者是上屏线虚

网友:
个人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坏了 或者 有没有可能屏电路

网友:
单元模块吧

网友:
难不成楼主准备修起?现在显示器这么便宜,屏坏了那个还修哦,

网友:
我看应该是屏单元电路坏了吧

网友:
换吧 别修了

网友:
屏没坏 屏线路有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驱动板问题 刷mcu程序试试吧

网友:
屏没坏!可能是驱动

网友:
换驱动板不行那就是屏咯!呵可

楼主:
先用点屏套件判断下是不是屏问题,不是的话在修驱动板,屏线路

网友:
这个是乐华32寸的电视,屏中间的会随着图像变化,两边黑屏,驱动板和排线没问题,屏供电正常,升压电路正常。

网友:
拆开点屏幕。没动过的有6成好的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屏就先单点一下屏看是否是好的~~~~把故障缩小~~~程序坏也有可能滴哦~~~

网友:
换个通用板点看看 还是这样的话 就挂了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上正解

网友:
可能是液晶面板的问题

网友:
代换了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