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20不开机

楼主(2013-11-22):
一台惠普1020,不开机,开始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检测电压正常,怀疑是主板问题,将电源板和主板拿去另一台机器检测都没问题。但是装上去机器就是无法开机?不知道是不是激光器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用排除法,把一些可能短路的 组件拔掉,再插电试机,比如说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