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响声

楼主(2013-11-22):
硬盘出现响声了,进入主板BIOS检测不到硬盘。怎么办????

网友A:
先把硬盘接到另一台机器上,还是测不到那就挂了

网友:
磁头坏了,这种情况没得修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磁头坏了,没得救了。

网友:
保修吧,过保就丢了 没得救

网友:
如果是希捷的,可能是希捷门,百度搜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硬盘接到另一台机器上,还是测不到那就挂了

有响声磁头坏的可能性最大,还有可呢个就是硬盘固件

网友:
磁头坏能修好的吗?

网友:
磁头损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