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楼主(2013-11-22):
昨天手头上有一块M3A780M的联想主板测试出CPU供电不正常 怀疑是底座虚焊 加焊后故障依旧  又怀疑北桥虚焊 结果焊完以后 故障还是没有排除 最后怀疑是 BIOS丢失 正好我朋友在联想售后 最后托朋友 下了个BIOS程序 刷完以后问题排除 主板点亮 正常!!

网友:
楼上为毛会先怀疑CPU底座先呢,这个经验会误导别人呀。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太奇特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刷程序在考虑别的。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思路可以改变一下的、、、、、、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应该查上下管供电芯片之类的呀,怎么会先查座子呢?LZ发帖子还是讲清楚一些才好哦,你讲得太精简了。

网友(2014-06-16):
楼主把BIOS放出来吧,我的也有可能是BIOS坏,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啊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主板,北桥无供电,没有测出是哪的问题

网友A(2016-10-19):
cpu供电不正常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正常 刷bios?

有的bios也会引起cpu供电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