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8声报警

楼主(2013-11-22):
尽管8声报警,有时还屏显正常。不显时LCDVDD电压为0V,直接取3.3V,不显报警声依旧。该板集显,拆导热器以前加焊过北桥,依葫芦画瓢,将导热胶换为1.5MM铜片,上机反复测试正常。

网友:
楼主的结果是北桥虚了?

网友:
问题是屏显正常时,也8声报警,少见

网友:
8声报警还显  这个还没有见到过呢

网友:
遇见了  八声的  加焊北桥好了  七声好像是显卡报错

网友A:
报8声,都还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8声,都还能点亮

我说的是偶尔点亮,同时还8声报警,真的哟。

网友B:
要换那么厚的铜片吗,,,,,一般DELL最多是0.6  或者0.8的,,太厚,CPU又散不了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那么厚的铜片吗,,,,,一般DELL最多是0.6  或者0.8的,,太厚,CPU又散不了热

要多厚的铜片要看原导热胶的厚度,只不过此主板特殊而已。

网友:
修好了么 这个重来没遇到过啊

网友: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遇见过很多    七声报警大家都知道是显卡   八声报警有的是屏 从插屏线OK    有的是北桥

网友:
北桥出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