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示器改高压条的问题

楼主(2013-11-22):
    前几天用改高压条的方法维修的显示器又被送回来了。这次是电源灯不亮,拆开一看高压条都被烧糊了高压包焊点也被熔化了,摘掉高压条各电压输出正常。测试灯管点不亮了,并且有响声。高压条被烧成那个样子,说明一直都是灯管的问题造成的,可上次维修时明明用高压条测试过灯管的呀。难到要每台维修显示器都要拆开看看灯管吗。用10-20V高压条测试灯管不准吗?同事说要用单根测试条才准确,还是说测试条的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
楼主,这个正常,我以前也是这样测试灯管的,不靠谱,因为高压条好多不带保护。所以还是用一体板测试准确

网友:
显示器一般亮一下就黑  一般都要测灯管吧

网友:
灯管 虚接  大部分靠经验   代用板 没有保护

网友A:
直接你用一体板测  你怎么判断是那一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你用一体板测  你怎么判断是那一根坏了

用2灯的测试,分别判断,如果保护,果断换掉,直到不保护为止,你可以试试用4灯的高压条点2灯的灯管,可以正常点亮,而且不黑屏,主要就是通用高压条不带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灯的测试,分别判断,如果保护,果断换掉,直到不保护为止,你可以试试用4灯的高压条点2灯的灯管,可以 ...

那我还不如  用一灯高压板  去测试

网友:
用单灯的高压条去测试,最好有个直流稳压电源,看电流就更明显了

网友:
学习了。方法重要

网友:
测灯管最好使用单灯的高压条测试,实在嫌麻烦也可以用笔记本的5V高压条接跟USB线测试。这样的简单工具自己去制作吧。维修的时候要方便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