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

楼主(2013-11-22):
开机无信号 E170S型号

网友:
很难找到MCP程序

网友:
楼主讲的不清楚,开机无显原因很多,先排除主机,VGA线在研究显示器把,看显示器有无自检,有自检则驱动板好,查高压

网友:
你可以根据他的屏号来找程序,

网友:
下一个通用的就行了看他的芯片型号

网友:
有信号菜单无视频显示

网友(2014-02-22):
我的不开机    怎么办啊   板子上也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遇到过 刷新率低了 显示器检测不到 换个显示器调高刷新率试试。

网友(2014-07-23):
显示器无信号 大多都是程序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