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电源断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2):
笔记本摔了一下,屏幕碎了,外界屏幕后还是能用,但是主板有一点接触不灵,必须把外壳稍微撬开才能正常用,一开始以为是后盖里面坏了才没注意,最后换过后盖之后发现开机到了进入windows界面的时候就自动断电,无论接电源还是电池,要是进pe的话也差不多就这么多时间就自动断电了,请问一下大神是怎么回事?断电的时候突然有响声,很确定是硬盘突然停止转动。也拆过机,主板没有明显不对的地方........求教

网友:
看是温度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