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端电压

楼主(2013-11-23):
RT8206B的6pin有供电,4pin有15V左右的LDO端开启信号ONLDO,那为什么LDO端电压还是不舍得出来呀

网友:
芯片坏了或者LDO有短路

网友:
你换个芯片看看啊

网友:
这个LDO是线性电压~~~当主供电和开启信号有的话就会出来的~~~图没发全啊~~~换个片子试试呀

网友:
先看有没有断路不行就借个电压

网友:
是的,应该是得到供电VIN,然后在有那个ONLDO的分压开启,就有LDO,除非这个LDO后级短路或者芯片坏

网友:
芯片损坏或后级短路拉低吧

网友:
O(∩_∩)O哈!ONLDO15V 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
后级短路应该有感觉,芯片坏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 LDO 后级短路 引起芯片发热的情况 也有的

那必须的啊,我之前修过一台华硕机,就是待机芯片发热,EC坏了导致的,待机情况下REG3(3.3VLDO)给EC供电的(AVCC)

网友:
你的vin是多少电压  怎么感觉你的4脚电压偏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