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无CPU电

楼主(2013-11-23):
昨天接到一台ACER 4736ZG的机器 开机无显示,接电流表一看 电流待机有0.01A开机到0.18A不走了,拿掉CPU电流也一样。查其它电感电压都有 连显卡供电PL14都正常0.9V.就是CPU无电压,一看是大电容.心想应该好搞的,就马上换了6只330后,换好开机电流走0.17A和原来一样.找图纸量地CPU供电芯片ISL6262ACRZ的31脚PVCC、22脚VDD 5V都有,48脚3V3V、44脚VRON、脚VRTT#都有3.3V ‘1脚PGOOD0.9V就是20脚VIN没有电压.就换了一个6262后,开机电流有一点变化.电流表走0.22,测的VIN电压出来了19.1V.CPU电感电压出来了0.92V感觉电压有点低 但多测一会电流会上上走,不管它,上CPU后 电流有变动了走0.32V还是不动了.这时测CPU电压反而降下来了0.1几v了。关机后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下管对地阻值始终都正常,不上CPU上管PQ31PQ32控制G极对地阻值500多开机CPU供电还是0.8几V,上CPU开机还是0.32V,但取下CPU马上去测2个上管G极对地阻值只有80多了.过几分钟去量上管G极对地阻值又恢复会500多了.开机关机测了很多次了都是这样.不上CPUVID0-6每个都有1.几V电压,开机测的3组电压还是1.几V.希望高手给我点思路。说明一下:6262已经换了3只了 6个场管也换过了 PL到 上管电容也全换过了。

网友:
4736 果断还是通病 建议再换一组电容  有时会冷焊

网友:
你看下你这IC换错没有6262ACRZ 和6262CRZ是不一样的,开启电压不一样的。上次有个板就是换错了。没供电

网友:
换上去的也是ISL6262ACRZ和原来板子上一样的。

网友:
换个 u  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