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S喇叭无声,耳机有声。

楼主(2013-11-23):
今天修一台Lenovo X200S 耳机有声,喇叭无声。拆开机器,拆下喇叭量电阻,400多欧姆,显然喇叭坏掉。更换喇叭后,正常发声。

网友:
喇叭正常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DELL 620的是喇叭音太小

网友:
换一个喇叭就好了吧!

网友:
同求喇叭电阻正常是多少,我刚量的一个惠普本是3.7欧姆

网友:
正常组织小

网友:
又学会喇叭坏的测试了,谢谢!学到了就要给分!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