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发现 Ultra DMA CRC 错误计数

楼主(2013-11-23):
用鲁大师检测硬盘发现一个警告:Ultra DMA CRC 错误计数。这个怎么修复?换数据线就OK了吗?

网友:
鲁大师不准确   用MHDD

网友:
一般MHDD。有条件搞个厂家测试的快准

网友A:
这垃圾测的你也信 ?

网友B:
醒醒~这种测量不准的~

网友C:
鲁大师说的不能信

网友D:
鲁大师什么时候能干起这活了  用  MHDD 吧

网友:
这个测得 你也信

网友E:
测试软件确实有点凸显你的不专业了

网友F:
现在的软件什么饭碗都抢~~~~呵呵~~~~~我一般用MHDD的

网友:
估计硬盘也有点小毛病啦,DOS工具里有MHDD,检测一下吧

网友G:
用光盘里的MHDD

网友:
mhdd比较准额

网友:
呵呵 路过随便看一眼,撸大师只测温度

网友H:
C7有数值是消不掉的   如果这个数值不是一直在增长 无视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测的你也信 ?

我是非专业人士,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醒醒~这种测量不准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鲁大师说的不能信

啊啊啊啊啊,我一直以为他是老软件,可靠的,今天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鲁大师什么时候能干起这活了  用  MHDD 吧

MHDD 是DOC版,我这个非专业的小白,不会用。

网友:
这软件   太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软件确实有点凸显你的不专业了

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我是非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软件什么饭碗都抢~~~~呵呵~~~~~我一般用MHDD的

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C7有数值是消不掉的   如果这个数值不是一直在增长 无视他吧

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这个硬盘用了12050小时了,大问题就没,无视他

网友J:
图片不清晰,用QQ截图就好了。
有点报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换数据线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要用专业软件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片不清晰,用QQ截图就好了。
有点报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换数据线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其他没问题,就这一项是警告。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不靠谱的,因为现在软件太抢手了。

网友:
你再去问问360大爷,准不定又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你也信

网友K:
建议你来讯维找罗老师请教

网友:
进PE  硬件检测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你来讯维找罗老师请教

迅维实地培训   好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光盘里的MHDD

这个软件准不准呢???

这个准不准

网友:
C7好象是数据线接触不良等影响的,听说没什么影响的,不用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MHDD 是DOC版,我这个非专业的小白,不会用。

这个换线没用的,因为是G表有点多了,G转P没事了,你都说是小白,慢慢理解吧

网友(2013-12-30):
我想问问这样的问题G转P后可以直接在清下SMART不这样哪个CRC的不就没有了么可以不清SMART有啥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