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昂显示器 亮个几秒 就变暗

楼主(2013-11-23):
手里有一台美昂Gm990  故障为亮一会就变的灰常暗  是别人改过高压的  高压条我换过几根试过  灯管也测过  驱动板也测过  暗的时候  动动高压条  偶尔能亮起来一下  各位  给点思路吧

网友:
高压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也会亮下就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也会亮下就暗.

如果是灯光老化 有没有办法测呢/

网友B:
外接灯管试下,如果行那就是灯管问题,不行那还是高压问题没处理好

网友:
其中有一条或者多条灯光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灯管试下,如果行那就是灯管问题,不行那还是高压问题没处理好

恩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我去试试

网友:
把灯管重焊一下,可能是接灯管虚焊引起的保护,或者你换个不带保护的高压板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板强加5V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把原来通原高压板的12v开关信号切断,你这是高压板工作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