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的显示器

楼主(2013-11-23):
客户送来两优派的显示器,问题一样,黑屏,经测试,屏和信号板都好着;问题在电源板上,想换个通用的电源板,可优派的电源板上的型号线多改了好几种都不行,求大师指点!!!怎么改上合适?

网友:
楼上正解,还有高压应该是用12V吧,不用谢我

网友:
12v充电器。12V转5V小板,高压板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是我按照常理把通用板上的ADJ接到信号板上的ADJ,结果不对,我把通用板上的ADJ接到信号板上的EDT上好了,看来有时候不能按常理,什么都要尝试才能得到不同的收获!!!

网友:
黑屏时不通电还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