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记录:长城显示器电源板维修,求指导!!

楼主(2013-11-23):
  一台长城M9WEL5显示器,拆机,电源开关管(P6NK60ZFP)爆,电源IC型号不明,折同型号机看,查资料看是(OB2269) 也烧了,R7也爆了,还有个D12也烧了。
    换了同型号的开关管,IC用6841代换,D12也用其它电源板上配件代换,R7也找了个相近的换之。。。。最后也把光耦817也换了。。最后以为好了,通电测试,点亮后用久了,大概用个4小时以上,突然就断电,通电,反反复复。。。。
   分析是不是发热造成的??
现在是把400V大电容换了,在测试……

网友A:
新手我分析,会不是我开关管买来有问题啊??
   电源IC我有同型号的,换到同型号显示器上没出现这种问题,后级输出12V 5V 电容也换过。同样问题。。我手头上现有开关管(P7NK80ZFP)查资料伏数与电流相近,不知能不能与(P6NK60ZFP)代换??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回复!!

  电源IC(0b2269)我已用6841代换,现在把400V大电容换了,正在试机....

网友:
试机6个小时后,故障又出现了!!!
  唉...到底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
开关按键换过........

网友B:
开管跟前s级吧有个取样电阻,你换一下

网友C:
先用一个新的电源板接上面试试,看看还出现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往下里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一个新的电源板接上面试试,看看还出现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往下里查!

谢谢这位师傅的回复!!
  这块是电源与高压一体板,单接电源板不好操作,加上这个现像是要用上6个小时左右才出现...还真有点不好操作与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管跟前s级吧有个取样电阻,你换一下

谢谢师傅回复!!
  我现在更换了R7电阻,还有全部电容....正在试机...等会不行再试师傅你说的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一个新的电源板接上面试试,看看还出现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往下里查!

师傅说得很有道理!!最基本的排除法...呵呵...
  可惜场地条件有限...

网友D:
换50V47u、的电容试试,不行可能是后续电路了

网友E:
会不会过热,我上次搞了2台都是开了2小时后开开关关的,在后盖开个洞,装把8寸风扇就好了。。

网友F:
很可能是驱动板过热,高压板On/Off信号出问题。
出问题时测测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G:
振荡频率低!!!吸收回路有问题!!!!不要用那些40—105度的垃圾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50V47u、的电容试试,不行可能是后续电路了

已经换过了,就等待试机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过热,我上次搞了2台都是开了2小时后开开关关的,在后盖开个洞,装把8寸风扇就好了。。

....还能在显示器背后装风扇...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是驱动板过热,高压板On/Off信号出问题。
出问题时测测高压开启信号。

哦....谢谢师傅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振荡频率低!!!吸收回路有问题!!!!不要用那些40—105度的垃圾电容!!

呵..还真没注意到这个....我找了下我这里所有的电容,都是105度的...呵呵....
  检查一下原机器里的电容也是105度的...
那应该用多少度的电容呢???

网友A:
关键是屏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是黑的,马上断,马上通...所以我总感觉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过了,就等待试机结果了....

好了吗,好了说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了吗,好了说下

现在上班开机才2小时...呵呵...正在试机....有结果我再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上班开机才2小时...呵呵...正在试机....有结果我再补上....

好了说下那个坏了哦

网友:
自从前天换了两个50V 47UF的小电容与R7 0.36欧的电阻后,到现在为止,没出现问题了,但深圳这两天的天气变冷了,不知是老天看我这么辛苦修一块电源板,把空气温度降降帮我。。。呵呵。。。。
  再放着测两天试试。。。。。
个人分析,是不是我R7 电阻换的不对,看前辈们发的资料应该是0.36欧的,当时没找到哪么小的电阻,就在另电源板找到个1.1欧的,现在新买个0.41欧的换上了。
  还是两个50V 47UF电容的事???
还是没搞懂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你的应该是两个50V 47UF电容的问题,一般取样电阻有问题不会坚持这么久,只有电容发热之后才会容量减小,电特性才会发生改变,这两电容应该是用于开关管控制端的,放心吧,已经修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新手我分析,会不是我开关管买来有问题啊??
   电源IC我有同型号的,换到同型号显示器上没出现这种问题, ...

你用6841改掉的,看4脚对地电阻了吗,6841应该改为24k-2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6841改掉的,看4脚对地电阻了吗,6841应该改为24k-26左右、

这个没错,4脚出来电阻是24K.....

网友:
进来等高手,修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高手云集啊~~~好好学习!!!!!!!!1

网友:
学习学习,吸取经验

网友:
灯管你确定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屏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是黑的,马上断,马上通...所以我总感觉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灯管你确定好的吗  我昨天遇上一长城  两灯管有点开裂   也这样  用一会黑掉   再开  再黑   连电源指示灯也黑的

网友:
那个高压部分,你似乎没留意,高压部分的那2个管有可能性能不良了

网友:
电容  温度你怎么测出来的?
求指教

网友:
来关贴子!
  显示器试机4天没问题了,就昨晚拨插一下电源线,吱的一声,烧了。。。。无语了!!!
奋战了一晚上,连烧3个开关管,2个IC,还有其它二板管与电阻。。。这次亏大发了!!
明知测的时候发现还有其它短路,就是找不出短路的零件,还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也没找出来!!
还是换电源板吧.....
   还得努力学习啊!!!!

网友: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挺不好弄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排除法,先换高压,再换电源,不行连通用驱动板都换了,到这儿再不行,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费了那么长时间,还不如换块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