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MS-7235主板

楼主(2013-11-23):
今天接到一块V星的主板,是一块二修板,测量一下无明显短路,装假负载上电,内存主供电1。86V,内存负载供电0。93V,桥供电1。5V,总线供电1。21V,CPU供电1。43V。各个供电都正常,装上CPU无复位。供电都正常没有复位,那就按供电,时钟,复位来查吧.测量时钟晶振电压,0。19V,另一个脚1。46V

一个脚电压没有,细看时钟芯片的14。318MHZ晶振被换过,先不管它吧,我先找一个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在试。结果还是一样,一个脚有电压,一个脚没有,测量时钟芯片的供电3。3V没有问题。找时钟芯片的PDF吧,时钟芯片用的是ICS9LPRS514,
查找到VTT  PWRGD在20脚,量电压没有问题,也是正常的。芯片的54和55脚接晶振,测对地值OK没有问题呀,
先找一个芯片换吧,找了好久,从四十多块主板中终于找到一个,装上后,晶振两脚的电压1。19V没有问题正常了上CPU后试OK,CPU工作了。

网友A:
  这个板子 是时钟晶振的电压不对?    有点晕   求赐教

网友:
分享了

金格 -6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支持 反对

网友B:
这是时钟晶振的电压不对?求赐教

网友:
哦?无复位检修算是比较好的故障。

网友:
呵呵,我有块板子也是无复位,开机工作不跑码

网友:
这ICS9LPRS514时钟容易问题

网友:
可以先查PCI插槽的B16啊,有没有电压就知道有没有时钟

网友:
查复位,时钟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台式机维修厉害啊

网友:
这帖子适合我,我是小白

支持 反对

网友:
越来越强悍了  时钟都有换的

网友:
很少遇到时钟坏的

网友:
当时钟没工作的时候,晶体两端电压压差就会很明显的,正常时候是差不多的!这种方法我们在没有示波器测波形的时候经常用到。

网友C:
看楼主的问题就是时钟芯片坏了吧?

网友:
这种薄的时钟芯片坏的还蛮多的

网友D:
楼主好功力呀~~~修台式机就怕没料板~~~~呵呵~~~~~~~~40多片~~翻了好久吧~~~

网友E:
有电压没复位可以先看时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功力呀~~~修台式机就怕没料板~~~~呵呵~~~~~~~~40多片~~翻了好久吧~~~

是呀,配件如果找不到,你知道它坏也没有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没复位可以先看时钟受教了

谢谢支持!

网友:
料板不贴标签的吗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时钟也经常坏。关键还是要有配件。

网友:
牛B,时钟都干了..

网友(2016-01-20):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是时钟晶振的电压不对?    有点晕   求赐教

时钟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也会造成旁边晶振两端压差异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时钟晶振的电压不对?求赐教

时钟芯片本身损坏造成本身测试条件满足没有工作,最后引起时钟晶振两端压差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芯片本身损坏造成本身测试条件满足没有工作,最后引起时钟晶振两端压差异常。

哎呀 现在都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问题就是时钟芯片坏了吧?

是的,这里PCI B16脚工作电压也会异常。

网友:
问题好找,配件难寻,料板很充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