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165 系统关机 自动开机 开关关机 自动开机 求助

楼主(2013-11-23):
联想 u165  系统关机  自动开机  开关关机  自动开机  求助

网友:
先把外接设备键盘 触摸板等都去掉裸板在测试。不行在查触发电路

网友:
已修复   开机自动开机 是应为  此机器  的一块外接板  的排线松动 外接板上有网卡声卡  照成网卡  唤醒模式启动

网友:
什么叫照成网卡,不明白

网友:
是集成网卡吧应该

网友:
开关键换了

网友:
说的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