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不亮

楼主(2013-11-23):
遇到一台老式的显示器,灯管不亮,换新的也不亮。高压条换了好的上去也不亮,电压也有12V.怎么回事呢

网友:
高压的开启信号 去了吗

网友A:
主板的开启电压问题吧

网友:
你先自制一个高压板  用来专门点灯管的,你先强拉个电压到开启去  5V   亮就还是你开启电压没出来,就找开启这块的问题

网友:
好的,我先试一下

网友:
查开机信号,如果有的话就是你接错了

网友:
那灯管没问题了,高压板3个条件达到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开启电压问题吧

应该是。接线好了

网友:
开启信号有没有接对哦

网友:
你把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那看看

网友:
做个点灯管的高压来试试灯管啊

网友:
哥哥啊 3.3v出来没啊

网友B:
这种高压板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压板肯定有问题

就是啊,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搞不好

你该一块高压板啊